静压箱相关资料

楼主(2019-09-07):
静压箱定义:

静压箱又称稳压室,连接送风口的大空间箱体。气流在此空间中流速降低趋近于零,动压转化为静压,且各点静压近似相同,使送风口达到均匀送风的效果。(有的装到风机吸入口附近,同样也是起到降低风速作用,风机吸入口的风速过高,防止气流对叶轮的冲击。)

静压箱是一种传统的通风设施,常常被应用于恒温、恒湿和洁净室以及环境气候室这类对室内温度、湿度、洁净度和气流分布均匀性有精确要求的空调风系统中,一般的空调都是零静压的,用不到静压箱,只有功率大的空调如5HP送风距离远,所以它即可用来减少通风、空调系统中的噪声,又可获得均匀的静压出风,减少动压损失。是送风系统减少动压、增加静压、稳定气流和减少气流振动的一种必要的配件,一般使用镀锌钢板来制作,可使送风效果更加理想。

工程实例:

某体育馆看台面积较大,座位较多,送风口小而多,要满足看台所需的送风要求,采用常规的管道通风系统难以实现,利用观众下建筑顶棚空间,设计了空调送风的整体静压箱送风系统。充分利用了静压箱系统的送风面广、送风量大、工作噪音小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建筑空间,节约了资源。

静压箱作用

1、可以把部分动压变为静压使风吹得更远;

2、内衬消声材料,可以降低噪音(消声量10-20dB(A));

3、风量均匀分配;

4、 在实际的通风系统和空调风系统中,常常会遇到通风管道方变圆、圆变方、变径、直角拐弯、多管交汇等情形,都需要有特定的管件来连接,这些特定管件的制作,即费时又消耗材料,安装也不便利。这时采用静压箱作为管件来连接它们,就能大大的简化系统,从而使静压箱起到一种万能接头的作用。

5、静压箱可用来减少噪音,又可获得均匀的静压出风,减少动压损失,把静压箱很好地应用到通风系统中,可提高通风系统的综合性能。

静压箱原理

由于空气分子不规则运动而撞击管壁所产生的压力称“静压”。 静压是垂直于流体运动方向的压力,作用是克服流体输送过程中的阻力。那么建立静压箱的目的就是获取静压。(全压=动压+静压:风机的全压是不变的,风速降低,意味着动压变小,则静压增加了。)在多风管送风时,为使各风管的风压一致,则需要建立静压箱,使动压全部转化为静压,再平均分配到各风管中。同理,在多风管回风时,也需要静压箱,可使表冷器前的空气充分混合。有些单风管的送风管道也装静压箱,目的是利用静压箱消声,原理是空气进入静压箱内速度明显变慢,风声会减小。

静压箱的设计原则:静压箱的作用是为各分支管路提供均匀的压力,从理论上说静压箱内部静压处处相等,也就是说静压箱内部流速处处为零,要满足这点的条件是静压箱体积无穷大。在工程项目中这是不可能的,一般箱内风速可控制在2m/s以下,或相对于进出风管风速有大大下降即可。

静压箱特点和技术性能

1、风管需要较大变径,但现场安装距离又无法满足变径所要求的长度时,可考虑制作静压箱;

2、风管与空调设备(PAU、AHU、FAN等)接口时,通常靠静压箱连接;

3、静压箱内的内帖材料可根据要求选择岩棉、玻璃棉及其它吸声材料,表面为金属板材,防腐性能优越。

静压箱计算方法

1、在设计静压箱时,如果按着规定的风速成进行设计,箱体将会很大;一般的静压箱长边要宽出风管边400mm,高度要宽出风管高度400mm,只是估算。

2、静压箱 一般老工程师的经验是5~10db(a)/m,阻抗复合型(似乎空调通风系统一般都用这个)消声器10~15db(a)/m;

3、控制风速在2.5以内,若体积太大可适当得提高一下风速 关于长度一般大于1米没有其他得强制要求

4、高度×深度=静压箱截面面积,静压箱截面面积×2.5m/s=风机风量,至于高度和深度怎么配,自己把握。

5、用你机组的风量L÷3米/秒,可得到你静压箱一个面的面积,然后你根据房子的高度,假如是4米,可你的机组是2米高,在减去软接头大概0.5米,上面留高0.5米,那你的静压箱只有1米高,那你就可以确定宽度了,有了两个数,第三个数也就容易确定了,这里最主要的是要看自己的空调机房够不够位置,如果够位置就尽量的大点!!长度的计算方法也是一样的,你知道了宽度,那么你的宽度乘以长度不也是有个面积吗?这个面积也要等于L/3,不过在设计院里的面风速是取用2m/s的,如果够空间,就做大点吧。

6、静压箱厚度最好大于600mm,断面风速小于2m/s,另外注意接出位置与接入位置间有气流缓冲区。

7、其实现在说的静压箱只是铁皮箱,并不是贴有消音棉的静压箱,造价上可能不太紧要,如果真的是贴消音棉的静压箱,那就要好好考虑一下成本了,另外的消声器要注意流速的控制,大部分的都是控制在8m/s以内,只要能达到这个数值,消音效果也就不错了。

8、我觉得消声静压箱很有必要,在机房内不使用静压箱有时简直很难接出管道,消声只是其次的,断面风速最好小于1.5m/s,高宽比尽量小于1:4;

9、静压箱的作用是把动压变为静压,均匀分配风量,多用于条缝风口前 ;

10、静压箱的主要作用就是稳压、降噪。规范上好像有,静压箱内的风速不大于2.5m/s,根据风量、风速就可以确定静压箱的容积,静箱一般是定做的。宽度方向不宜小500mm。通常静压箱的尺寸比室内机略小即可。

11、采用地板送风,它的静压箱采用两种,一种是使用夹层作为静压箱,另一种采用普通的静压箱然后在静压箱上接几个风管到送风口。

来源: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