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5437 不触发之非通病维修篇

楼主(2019-09-07):
型号:DELL 14R-5437
版号:DOE40-HSW 12314-1
故障:不触发

客户拿来一台DELL 14R-5437 说是不触发,心想又是通病机器送钱来了

插上电流表看了一下待机却有0.09,这却不是通病应该有的待机电流,拆开看看吧!拆开后打了一下公共点发现大短,仔细看了一下主板发现显卡供电部分都烧糊了,这个客户机器用于工业用途,显卡应该是不用的,屏蔽独显用集显好了,拆掉供电MOS管和电压芯片

至此主板已经可以点亮,各位看官是不是觉得太简单了,
这么LOW的帖子都发出来骗积分,维修到此还没结束,
精彩的还在后面,让我细细道来:装机测试,虽然机器可以
点亮了,一直报警6声,让我们看看DELL报警六声的定义

6声就是代表显卡出问题了,都已经用集显点亮进系统为何显卡还在报错,
那就和我们拆掉独显有关系了,难道这个机器只能用独显?仔细搜索一下
图纸来到UMA和DIS定义的表诉

如果要用集显BOARD_ID2要为低电平,那就用点位看看这个
BOARD_ID2在那里喽

拆掉R2005电阻,点亮已不再报警,至此维修结束,这个电阻如果没点位的
话是很难找到的所以特意上传实物图位置

最后上亮机图

谢谢各位迅友观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会员1217425100鑫豆2025-7-18 22:28

网友A:
应该拆掉电感就能显示的

网友B:
不会看图纸,没看懂怎么用集显就要低电平的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拆掉电感就能显示的

公共点大短了,供电上管和芯片短路,拆电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高手啊,现在维修好少了,难点的都不想研究了,维修量太少,还不如跑外面单位挣的多

网友C:
我去  你是dell售后的吗  哪来的点位啊

网友D:
我手上一个联想 L440 来的时候独显短路,拆掉独显供电电感后可以亮机,但是报  Fan Error   Thermal sensing error  .然后就关机了,风扇开机也转,换全新的风扇也是一样的报错,不知道是不是和去掉独显有关系。

网友:
的却是这里的问题,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有点位图真不错。我们别说点位图了,连原理图都没有。

网友:
有图就是幸福

网友:
一波操作猛如虎舞的漂亮

网友:
如果确实没有点位图,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去掉这个报警声,就是声卡芯片那把两个报警信号输入断开,主板电池没电,没装键盘,屏都会报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一个联想 L440 来的时候独显短路,拆掉独显供电电感后可以亮机,但是报  Fan Error   Thermal sensin ...

温控芯片的温度检测一路是连到显卡的,想办法改下电路吧。

网友:
谢谢了。哎!这个鬼机子图纸点位图都没有!让客户换主板了,集显的150。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我是回复13楼兄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看图纸,没看懂怎么用集显就要低电平的哈哈哈哈

网友:
哦哦,谢谢,这下就了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  你是dell售后的吗  哪来的点位啊

兄弟你是来搞笑的吗?这板子的点位图2016年就有了。。。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都是这样的  包括神州的机器  我也遇到过一个拆了独显供电就是能亮机进系统,但是一直滴滴滴报警  改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
这个真的厉害

网友:
去独显不仅仅要去掉管子跟供电。有 的要挪动电阻位置来改成集显显示!!

网友:
原来去报警声还可以这么搞!!!!!!!!

网友:
能马上想到这个要改成集显,而且要改电阻,厉害

网友:
图文详细清晰好文,值得学习和借鉴。发文就应这样,把测的参数biao dao tu shang

网友E:
有点位和图纸维修就是就是爽啊    冒昧的问下  这个机器什么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位和图纸维修就是就是爽啊    冒昧的问下  这个机器什么通病?

不触发通病,Q1701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