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版建筑机电工程(通用类、电气类)材料验收标准

楼主(2019-09-07):
通用类:

管材:

1.1焊管、镀锌管

一、焊接钢管:执行国家GB/T13793-2016标准;

热镀锌管:执行国家GB/T3091-2016标准。

二、产品应用于水、污水、燃气、空气、采暖蒸气等低压流体输送和结构用的直缝焊接钢管。

三、国标产品系列:

长度:定尺6米/支,焊管、镀锌管米重表 表 1.1

四、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壁厚均匀,管口无毛刺,无锈蚀,弯折现象;整件包装完好;

2、测量:用游标卡尺测量壁厚,用卷尺测量长度。用电子秤或磅秤测量重量。

3、试验方法:电线管抽样检测DN15~20,用弯管器现场煨弯,弯曲度和弯扁度符合要求;热镀锌管用锤适当敲外壁,观看是否有缝隙。

4、资料要求:随车附带相应规格的产品质量证明书。

1.2无缝钢管

一、无缝钢管:执行国家GB/T17395-2008标准。

二、型号与规格:

无缝钢管型号与规格 表 1.2

三、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壁厚均匀,管口无毛刺,无锈蚀,弯折现象;整件包装完好;

2、测量:用游标卡尺测量壁厚,用卷尺测量长度。用电子秤或磅秤测量重量。

3、试验方法:抽样检测。

4、资料要求:随车附带相应规格的产品质量证明书。

型材:

2.1 角钢

一、角钢:执行GB/T706-2008标准。

二、型号与规格:

等边角钢的规格与尺寸( b-边宽;d-边厚;r-内圆弧半径) 表2.1

等边角钢的通常长度:2~4号长3~9m;5~8号长4~12m。

三、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壁厚均匀,管口无毛刺,无锈蚀,弯折现象;整件包装完好;

2、测量:用游标卡尺测量壁厚,用卷尺测量长度。用电子秤或磅秤测量重量。

3、试验方法:抽样检测。

4、资料要求:随车附带相应规格的产品质量证明书。

2.2 钢板

一、钢板:执行国家GB708/T-2019标准。

二、型号与规格:

钢板的尺寸mm 表2.2-1

钢板的尺寸 mm 表2.2-2

钢板的宽度及偏差 mm 表2.2-3

钢板的宽度及偏差 mm 表2.2-3

钢板长度及偏差 mm 表2.2-4

三、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壁厚均匀,无锈蚀,弯折现象。

2、测量:用游标卡尺测量壁厚,用卷尺测量长度。用电子秤或磅秤测量重量。

3、试验方法:抽样检测。

4、资料要求:随车附带相应规格的产品质量证明书。

2.3 槽钢

一、槽钢:执行国家GB/T707-2008标准。

二、型号与规格:

规格与重量 表2.3-1

截面尺寸及允许偏差 表2.3-2

三、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无锈蚀,弯折现象。

2、测量:用游标卡尺测量壁厚,用卷尺测量长度。用电子秤或磅秤测量重量。

3、试验方法:抽样检测。

4、资料要求:随车附带相应规格的产品质量证明书。

电气类:

主材:

1.1 镀锌扁钢

一、镀锌扁钢:执行国家GB/T2518-2008标准。

二、规格及偏差

规格及偏差 mm 表1.1

三、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壁厚均匀,无锈蚀、分层、明显的扭转现象;整件包装完好;

2、测量:用游标卡尺测量壁厚,用卷尺测量长度。用电子秤或磅秤测量重量。

3、资料要求:随车附带相应规格的产品质量证明书。暖

1.2 PVC管

一、PVC管:执行国家GA305-2001标准。

二、产品一般是用于管线预埋。

三、国标产品系列:

刚性PVC管

刚性PVC管内、外径尺寸 mm 表1.2

四、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导管的内、外壁应平滑,无明显气泡、裂纹及色泽不均等缺陷;内外表面应没有凸棱及类似缺陷;管口边缘应平滑,不损伤电线、电缆的绝缘层;每批标记应标有制造厂名称、商标或其他识别符号,以及型号、外径尺寸、长度、性能标准编号;第一个标记应离管端约50mm,以后每隔1m应在管上重新作标记。整件包装完好。

2、测量:用游标卡尺测量壁厚,用卷尺测量长度。通

3、试验方法:抽样检测DN16或DN20PVC管,在经受住GB/14823.2-1993中的规定压力、冲击、弯曲试验后,其表面不出现肉眼可见的裂缝及破坏现象。用弯管弹簧试弯,管的弯曲度、弯扁度符合要求。

4、资料要求:随车附带相应规格的产品标准要求及检验合格证书。

1.3 桥架

一、钢制电缆桥架:执行国家QB/T1453-2003和CECS31-2017标准。

铝合金电缆桥架:执行国家CECS106-2000标准。

二、产品是由钢材或铝合金制作的由托盘、梯架的直线段、弯通、附件以及支、吊架等构成,用于支承电缆的具有连续的刚性结构系统的总称。

三、产品规格和型号:

钢制托盘、梯架常用规格尺寸 mm 表1.3-1

铝托盘、梯架常用规格尺寸 mm 表1.3-2

托盘、梯架的直通单件标准长度可分为2、3、4、6m;

工程常用的弯通弯曲半径应为70、100、150、200、300、600、900mm。不应使用纯直通型弯通。

托盘常用的弯通宽度与其弯曲半径配合mm 表1.3-3

有孔托盘底部通风孔面积,不宜大于底部总面积的30%-40%。

梯架直通横档中心间距和梯架弯通横档1/2长度处的中心间距应均为200~300mm,横档宽度应为20~50mm。

支吊架和立柱、固定托臂的开孔位置或焊接位置,应满足托盘、架梯多层设置时层间中心距为200、250、300、350mm的要求。

各种附件和支吊架在满足相应载荷的条件下,其规格尺寸应配合桥架系列确定。

钢制托盘、梯架允许最小板材厚度mm 表1.3-4

注:不含喷塑或镀锌层的厚度。

四、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壁厚均匀,无锈蚀,弯折现象;表面涂层均匀、无毛刺、过烧、挂灰、伤痕、局部未镀层(直径2mm以上)等缺陷,不得有影响安装的瘤。螺纹的镀层应光滑,螺栓连接件应能拧入。

2、测量:用游标卡尺测量壁厚,用卷尺测量长度。南

3、试验方法:抽样检测和全检相结合,划线、划格法试验表层不应起皮剥落。

4、资料要求:随车附带相应规格的合格证及检测报告。

1.4 金属软管

一、金属软管:执行国家YB/T5306-2006标准。

二、产品适用于电线保护管。

三、型号及规格:软管为右旋卷绕。

软管规格mm 表1.4

软管长度应不短于3m,每箱允许有两根短尺软管。

四、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软管的镀锌层表面应完整、光滑、不允许有脱锌、黑斑存在,在一米长度范围内允许有不超过三处的下列缺陷(1)长度小于5mm,宽度不大于2mm的翘皮;(2)长度不超过1/3周节的连续起泡。软管节距之间应灵活并有撑力弹性,不允许有阻塞和严重的拉力弹性;管的内外接扣处不允许有裂纹及严重的擦毛现象;软管两端允许有修剪痕迹存在。

2、测量:用游标卡尺测量内外径和节距;在软管不变形的情况下,将软管弯成圆圈,用卷尺测量其内圈直径即为自然弯曲直径。社

4、资料要求:有相应规格的合格证。

1.5 电线、电缆

一、电线、电缆:执行JB/T10491-2004、JB/T10438-2004、JB/T10261-2014标准。

二、产品适用于电力、通信及相关传输用途。

三、型号及规格:

BV型450/750V聚氯乙稀绝缘电线 表1.5-1

电缆的型号、名称及适用场合:

型号、芯数、标称截面:

导电线芯直流电阻:

VV型0.6/1KV聚氯乙稀绝缘电缆表 1.5-2

电缆近似外径及近似重量:

单芯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电力电缆(0.6/1kV)

两芯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电力电缆(0.6/1kV)

三芯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电力电缆0.6/1kV

四芯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电力电缆(0.6/1kV)

(3+1) 芯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电力电缆(0.6/1kV )

0.6/1kv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铠装电力电缆在空气中和地下敷设长期连续负荷载流量:

1.适用电缆型号:VV22、VLV22;

2.导电线芯最高允许工作温度:70℃,周围环境温度:30℃;

3.土壤温度25℃,土壤热阻系数:1.2℃.m/w,其载流量如下表:

四、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绝缘表面应平整、色泽均匀;绝缘线芯应用着色绝缘或其他合适的方法进行识别;电缆线上应有制造厂名,产品型号和额定电压的连续标志。所有标志应字迹清楚。

2、测量:用游标卡尺测量线芯直径,用50米卷尺测量成盘线的实际长度。

3、试验方法:抽样检测。

4、资料要求:合格证、3C认证、检验报告齐全。

1.6 灯具

一、灯具:执行国家GB7000.1-2015、GB10682-2010标准。

二、产品是照明用具。

三、灯具按防触电保护型式、防尘、防固体异物和防水等级以及支承面材料分类。

吸顶灯灯的规格尺寸 mm 表1.6

四、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灯的玻管和荧光粉层不应有影响照明和使用的缺陷;灯头和玻管的连接应牢固;灯的绝缘部件良好,无破损;标志安装正确、牢固、清晰;每只灯应用瓦楞纸套包装;

2、测量:采用通用量具或界限量规检查灯的外形尺寸,测直径量具精度不应低于0.1mm,测长度量具精度不应低于0.2mm。

3、试验方法:抽样检测,现场测试灯具规格及亮度。

4、资料要求:合格证、3C认证、检验报告齐全。

1.7 配电箱

一、配电箱:执行国家GB7251.1-2013标准。

二、产品适用于电源电路用。

三、配电箱主要分为动力配电箱和照明配电箱。

四、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配电箱无破损、变形;电气设备元件无缺损。各种标志安装正确、牢固、清晰;铭牌上文字数据正确、清晰、完整;结构设施、镀层、外壳油漆质量完好;紧固件齐全。

2、试验方法:全数检查,对照图纸看电气设备元件是否与系统图设计一致。

3、资料要求:出厂合格证、检验报告、3C认证书齐全、附件齐全并应有合格证。

1.8 母线槽

一、母线槽:执行国家JB/T10327-2011、JB/T9662-2011、JB/T 8511-2011、GB 7251.6-2015标准。

二、产品适用于电源电路用的线槽。

三、母线槽主要分为耐火母线槽、密集绝缘母线槽、空气绝缘母线槽等几类。

四、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母线槽无破损、变形;各种标志安装正确、牢固、清晰;铭牌上文字数据正确、清晰、完整;结构设施、镀层、外壳油漆质量完好;紧固见齐全。

2、试验方法:全数检查。

4、资料要求:出厂合格证、检验报告、3C认证书齐全。

1.9 开关、插座、接线盒

一、开关面板、插座面板、接线盒,执行国家JB/T8593-2013标准。

二、产品适用于额定电压不超过交流440V,额定电流不大于32A,家用及类似环境用的电器附件。

三、型号及规格:

面板、接线盒尺寸及孔径(供参考)mm 表1.9

金属安装盒壁厚不小于1mm;塑料绝缘安装盒厚度不小于2.5mm,其塑料固定件厚度不小于8mm。

四、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绝缘、复合材料的面板表面应无气泡、裂纹、缺料、肿胀;无明显的擦伤、毛刺、变形、凹陷、杂色点等缺陷。塑料盒表面应无气泡、裂纹、缺料、明显的变形,凹陷等缺点。金属盒应有金属光泽,颜色均匀(有镀、涂层者例外),无明显的擦伤、毛刺、变形、凹陷等缺陷。开关插座面板主要看铜片厚簿和铜质量。

2、测量:用游标卡尺测量壁厚;用尺测量长、宽、高。

3、试验方法:抽样检查,塑料盒用手捏两壁是否坚固,检查材质是否有韧性。金属盒用手捏是否牢固。

4、资料要求:出厂合格证、3C认证书齐全。

1.10 灯座

一、灯座:执行国家GB 19651.1-2008标准。

二、型号与规格:

分为塑料连体灯座;圆木台加灯头等形式。

底座的尺寸有直径80、100、120等。

三、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表面应光滑、平整、不允许有气泡、裂口、痕纹、凹陷,并且完整无缺损。暖通南社

2、测量:尺量。

3、试验方法:抽样检测,用打火机烧塑料底座,如为明火(燃烧)则不合格。

4、资料要求:产品质量证明书,应有阻燃性能要求。

1.11 防火包

一、防火包:执行国家GA161-1997标准。

二、产品用于电缆孔洞封堵,构筑阻火墙,适用于频繁变更电缆的场所及施工中的临时性防火分隔。

三、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包体完整,无破损;内装材料无明显变化;

2、测量:用电子秤或磅秤测量重量。

3、试验方法:抽样检测,高处自由落在混凝土水平地面上,包体无破损。遇水、油后,内装材料无明显变化,包体完整无破损。

4、资料要求:出厂合格证、3C认证书齐全。

辅材:

2.1 防水胶布

一、绝缘胶带:执行国家SJ/T 9167.12-93标准。

二、产品适用于电线电缆连接或绞合处起电气绝缘作用。

三、防水胶布分为热塑性塑料胶带和橡胶胶带。

四、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包装良好,无破损,中央纸芯标记清楚完整。

2、试验方法:抽样检测。防水胶布的展开是很慢的,均匀速率近似为50mm/s。当防水胶布首次展开时,不应显示出过分地粘结与脱开。

3、资料要求:出厂合格证齐全。

2.2 电焊条

一、焊条:执行国家GB/T10044-2006标准。

二、型号与规格:

焊条的尺寸 mm 表2.2

三、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焊条药皮应均匀、紧密地包覆在焊芯周围,药皮上部不应有影响焊条质量的裂纹、气泡、杂质及剥落等缺陷。焊条引弧端药皮应倒角,焊芯端面应露出。焊条长度方向上露芯长度应不大于焊芯直径的三分之二。各种直径的焊条沿圆周的露芯不应大于圆周的一半。

2、测量:用游标卡尺测量直径,用直尺测量长度。

3、试验方法:抽样检测。

4、资料要求:出厂合格证齐全。

2.3 黑胶布

一、黑胶布:执行国家GB/T20631.1-2006标准。

二、产品用于电气绝缘。

三、规格与型号:

四、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 胶带平整,色泽均匀,两侧面平整,无撕裂、折痕、凹陷、杂质及显著缝隙、变形,端面不渗胶,胶面对粘不脱胶。每卷只有一个接头。

2、测量:用直尺测量长度。

3、试验方法:抽样检查。

4、资料要求:出厂合格证齐全。

2.4 PVC胶粘剂

一、PVC胶粘剂:执行国家QB/T2568-2002标准。

二、产品适用于PVC管粘结。

三、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 无杂质、均匀的粘稠液体。易于流动,不含块状物、未溶解的树脂及任何对最终粘合强度产生影响的外来物质;无可见凝胶块和无法通过搅拌或摇动排除的分层现象。

3、试验方法:抽样检测。

4、资料要求:出厂合格证齐全。

2.5 铜线鼻子

一、铜线鼻子:执行国家GB/T14048.7-2016标准。

二、产品适用于为铜导线提供电气连接以及机械联结。

三、型号与规格:

四、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表面应光滑、平整、不应有裂口、痕纹、凹陷,并且完整无缺损。

2、测量:用游标卡尺测量尺寸。

2、试验方法:抽样检测。

3、资料要求:合格证。

2.6 压线帽

一、压线帽:执行国家GB14048.7-2016标准。

二、型号与规格:

型号与规格 表2.6

三、验收方法:

1、外观检查:表面应光滑、平整、不应有裂口、痕纹、凹陷,并且完整无缺损。

2、测量:用游标卡尺测量尺寸。

3、试验方法:抽样检测。

4、资料要求:出厂合格证、检验报告、3C认证书齐全。

本文来源于互联网,本部分为通用类、电气类。暖通南社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