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P31E,为啥会黑屏!

楼主(2019-09-07):
请教个问题戴尔外星人笔记本17年的,插上适配器后就黑屏,用电源表使用也正常,电池不插电使用也正常,换了原装适配器还是黑屏,会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求大佬帮忙!!

网友A:
你这个黑屏是关机还是屏不显示

网友A:
关机查充电电路黑屏查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黑屏是关机还是屏不显示

屏幕不显示,不是关机,键盘灯还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机查充电电路黑屏查休眠

不会-_-||我刚学这个东西,尴尬

网友:
这个都没表达清楚

网友:
论坛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_-||我刚学这个东西,尴尬

这个机器属于高端机器了 要是刚学建议找个专业的看下

这个机器来练手多加小心哦

网友:
排除一下排线 屏幕 要么就是显卡

网友:
10楼的瞎扯,这种情况跟屏线哪有关系

网友:
竟然接可调电源正常那你可以换个充电器试试

网友:
可能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
看看是不是暗屏,最好接个外接来判断故障

网友:
建议查适配器相连的电路,外接看还黑不,用排除法,先从简单的查,接入适配器软件设置,重装系统试下,排除软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详细点

看一下是不是暗屏,修过背光芯片问题的,用电池正常。

网友:
换个小一点的适配器不接电池再试试  感觉像主板电路有问题

网友:
要不就不用原装适配器了吧 换个高仿的   要不就查电路  你电源表和电池都正常  应该问题不大呀

网友:
还是听从版主的话吧,这机子属于高端机子,不适合练手

网友:
换个屏幕看下 这个问题的 屏幕问题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