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821上电 0.6掉电

楼主(2019-09-07):
nm-a821上电 0.6掉电  不插内存报警   也掉电      应该是过了 内存了  这个 机子 没找到 图纸
在网上买了 bios   原厂的 也不行   求大佬支招

网友:
网上让人合成一个试一下

网友:
供电正常不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 我也遇到了一台

网友(2019-12-11):
找到原因了么,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了,刷bios不好使

网友(2020-05-12):
我的也是,刚收回来时是插原装适配器提示不是原装电源,但按F1跳过可以正常用,后来试了一下就不亮掉电了。这不是BIOS的问题,我还有一台一样的,后来怀疑是电源ID线路问题,但查了一遍都没有发现问题,现在怀疑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