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两台苹果12寸笔记本不开机维修A1534 820-00244

楼主(2019-09-07):
两台苹果12寸笔记本不开机维修A1534 820-00244

机器:12寸苹果笔记本A1534

版号:820-00844

故障:两台都是不开机

客户:外地同行

两个同行寄过来的快递,同时到的。一样的问题,不同的命运。一个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另外一个查到最后是CPU问题。

写在前面,早期的苹果笔记本5V升压20V(或者15V),用的升压芯片和原理也是不一样的,一个用的是SLG4AP645AV一个用的是CD3215,要分清楚,其实是主要看版号,关于原理分析,我会更在最后。先写维修过程

两台机器的故障都是不开机,连上电源之后,5V不出

先说第一台机器,不升压,打值CD3215,值不对,先换一颗上去。关于CD3215芯片的替换原则,我 写过一个帖子,放在最后

替换好之后,测试了下,各大短路没了,上电试试,仍旧不出5V。此时的我打开电路图,仔细看了下电路

经过一个双mos管才能产生供电,拆料板一颗Q3100换上去,再次量一下各大对地值,没有出现短路,再次上电。

电流上不去,不跑码。

测量得知

此两颗电感电压不出,L7230和L7210,看到这两颗,我的心凉了半截,碰到太多这个电压不出,导致不开机不跑码的,查到最后都是CPU问题

手里一堆CPU坏的板子,最近我在考虑干CPU的事儿

查了下输入电压正常,EN开启信号没有,我的心又凉了半。CPUCORE_FCCM这个信号正常为5V,此时2V不足。继续往下查

CPUCORE_FCCM,这个 信号来自U7100,输入电压正常,看CPUCORE_FCCM的开启信号FB_A,测量得知为0;我想替换U7100测试下呢,我又机智的测试了另外两个信号FB_B和FB_C,都是0V,我的心到这真的彻底凉了,想此机器又白费功夫。

这两个信号都是来自CPU

此FB_A、FB_B和FB_C三个信号全部来自CPU,全部为0,凉的很彻底。不死心的我,测了一圈的电阻和电容没发现问题,最后我将U7100替换了一颗上去,仍旧不跑码,此机器被判死刑。

焊油我都懒的擦了。哎~~~~

此台机器我仔细问了下同行,说他简单的修了下,实在搞不定发给我的,他问我是不是他弄坏的CPU,我表示也不清楚,毕竟12寸的机器不读硬盘CPU的故障特别的多。

另外一台机器,就是简单的5V不出,打打值,测试下各大电路是否短路,替换一颗Q3100,故障解决。

最后装上测试屏幕工具,装机

结论:5V不出,很容易坏的是Q3100双MOS管和CD3215。修复A1706 1708 1707这些机器,我修复5V电压不出和5V不升压20V,目前现在不怎么需要看电路图了。但是此故障之后的问题,电路图还是必不可少的,我之前也发过帖子询问过论坛的网友,是基础知识重要不重要,我想再次强调下,基础知识真的很重要,每次看电路图我都这个感觉,如果你在某个地方卡壳了,接下来的电路分析可能就会很困难。这几天和论坛的网友微信沟通了下,发现很多人认为沟通比技术更重要,我想再开一帖,我们来讨论下,是沟通重要还是技术重要。

关于基础重要不重要的讨论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7582-1-1.html

如果你用的碰到的机器版号是820-00045,移步此帖: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7127-1-1.html

如果你碰到的机器版号是820-00244,移步此帖: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7367-1-1.html

如果你对CD3215替换心存疑虑,移步此帖: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2587-1-1.html

最后希望各位老铁多多回复,多多加分~~~

 会员903450300鑫豆2024-7-30 17:14
 会员574091300鑫豆2024-7-29 22:49
 会员257273300鑫豆2024-7-11 00:21
 会员623886300鑫豆2024-5-11 12:07
 会员1135020300鑫豆2024-5-2 17:42

网友:
意思是还是cou坏

网友A:
楼主这个插了type C口一端通5V电压就可开机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插了type C口一端通5V电压就可开机的吗?

并不是啊。这个得先升压哈~里面有原理分析贴,你可以看看的~~~最下面

网友:
第一台是cpu坏,第二个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不客气应该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啊。这个得先升压哈~里面有原理分析贴,你可以看看的~~~最下面

我有一部版号是820-00045-A的,不开机,电池接口接上8伏可调电源,按开机键100毫安电流来回摆动,测量L7095两端的PP3V3_G3H都是有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思路?请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部版号是820-00045-A的,不开机,电池接口接上8伏可调电源,按开机键100毫安电流来回摆动,测量L70 ...

我有一个帖子写的就是820-00045的啊,去看看哈~

网友D:
楼主用得表特别啊

网友E:
A1534 CPU坏的太多了。没风扇长期用得特别15款。坏得很多。

网友F:
你好,你的电流表是怎么做的呢?用原机的适配器接上这个表吗?原机的适配器接到表的一端,另一段用改的表的type-c的接口插到主板上的吗?原机的口到改的表之间要用公母头转接吧

网友G:
分析得很深入  好资料

网友H:
分析得非常到位,楼主你那个表好特别,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得表特别啊

我自己改的,我买过几个网上卖的那种都不是很方便,我就自己动手改了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1534 CPU坏的太多了。没风扇长期用得特别15款。坏得很多。

对的,CPU坏的太多了,真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希望有经验的人一起交流学习。

谢谢你的回复~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的电流表是怎么做的呢?用原机的适配器接上这个表吗?原机的适配器接到表的一端,另一段用改的表的 ...

这个我不能细说的,我这个投稿到鑫智造了。🤦‍♂️,他们告诉我不能再发帖了。就是个串并联的事儿,没那么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析得很深入  好资料

谢谢支持,我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分析得非常到位,楼主你那个表好特别,哪里买的

我自己改的~网上买的不是很方便,我就自己动手改了一个

网友J:
这个机器几乎就没修好过一台。。。大多数是不稳定,用用死机的故障。。。。。前两天有台测了下只有5v输出,17年版本的没有图纸就还给客户了。。。

网友K:
就是CPU空焊了就是CPU空焊了就是CPU空焊了就是CPU空焊了

网友L:
看电流的在哪里买的

网友M:
楼主你改的这个数字指针 电源真的是太秀了!有时间我也改一下!呵呵 6的一比

网友N:
技术厉害  工具也很牛X

网友O:
此贴 全是干货  学到很多东西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楼主可以加一下微信或者QQ吗?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加一下微信或者QQ吗?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531360434 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几乎就没修好过一台。。。大多数是不稳定,用用死机的故障。。。。。前两天有台测了下只有5v输出, ...

我倒是修好了不老少台,cpu坏的,我现在还没搞,听说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是CPU空焊了就是CPU空焊了就是CPU空焊了就是CPU空焊了

听说重值一遍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电流的在哪里买的

我自己改的,🤦‍♂️,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改的这个数字指针 电源真的是太秀了!有时间我也改一下!呵呵 6的一比

哈哈哈~~~~~改的老好用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N:
技术厉害  工具也很牛X

哈哈哈哈哈/··~~~~~谢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太难了
。。。。。。。。。。。。。。。。。。。。。。。。。

多学习就可以了~~~

网友:
🤦‍♂️,你咋说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O:
此贴 全是干货  学到很多东西 ,谢谢楼主分享

2毛钱,花的值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Q:
学习了,多谢分享

多谢顶帖~~~~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2019-10-13):
感谢楼主,这下学习了。

网友:
强行打开供电可以吗

网友:
抬高  VCCM 可以  解决吗?

网友:
这个帖子非常金典,1534不好修

网友J(2019-11-27):
引用 网友B:
多谢顶帖~~~~让更多的人看到

大哥,今天又修到一台type-c只有5v不升压的。。。在淘宝上买了两个都不行,这个芯片一定需要拆机吗?

网友(2020-03-30):
type-c接口的机子,修个待机都让人头疼,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这种主板换了CPU后BIIS不好刷啊!你有直接工具吗?

网友(2020-09-07):
1534看着脑壳痛 一大败笔

网友:
A1706 PPDCIN_G3H 四个接口有两出来了是5V,两个PPDCIN_G3H没电压,请问一下怎么检测哪一路坏了

网友(2021-09-10):
引用 网友J:
大哥,今天又修到一台type-c只有5v不升压的。。。在淘宝上买了两个都不行,这个芯片一定需要拆机吗?

我也是遇到了

网友(2025-02-20):
A1534的主板真对不起它的颜值,坑害了多少仰慕它的小姑娘、美少妇,哈哈……

网友:
过程很详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