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背光电路整体换修复阴阳屏故障

楼主(2019-09-07):
【机器型号】:iPhone6SP
【故障现象】: 客户描述手机不开机

【维修过程】:收到手机后插充电器无任何反应,拆机上夹可调电源发现主板为大电流不开机,可是过了两秒后这手机奇迹性的不短路了,可能是电流过大把损坏元件烧穿了,开机后发现该手机为阴阳屏。

测量到J4200显示座子的第5脚PP_LCM_BL34_ANODE_CONN背光阳极短路。

撕下黑色的皮后发现背光的D4050二极管已经烧坏破裂,测量二极管两端阻值为941明显损坏。

根据一开始的不开机故障可以判断为有电容损坏导致大电流短路,后烧穿二极管和电感,最后把背光电源一起烧坏导致阴阳屏,所以现在需要找到短路的电容。更换电容、电感、二极管、背光电源。

发现C4053电容已经明显变色,L4050电感由于电流过大温度太高都爆出锡球,L4051电感变色裂开,L4020电感也有裂开的痕迹,取下C4053已经烧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就是换掉C4053、L4050、L4051、L4020、D4051、D4050。

更换后需要测量一下两个二极管的阻值,正常后上U4050背光芯片,故障修复完成。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