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A550V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9-09-07):
机器型号。ASUS  A550V
故障;无待机
拆机检查。无待机3V 5V 这个肯定是没有的 ,充电也是没有的 。我修这样的机器都喜欢反查。
BQ25A    1P 2P 3P 查电压只有0.8 这个不正常  正常应该是电源适配器的电压 19V。 查20P的电压有19V ,问题来了  为什么123无电压。反查过去

原来是这里的管坏了一个。找料板拆个换上OK。维修每个都有每个人的思路,不喜欢我这样查的也不要喷了。

网友A:
思路清晰明了,要是我也这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明了,要是我也这么查

每个的维修思路不一样

网友:
简单明了,基本我也是这么查询的

网友:
没19V 范围就很小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一般隔离不过查隔离之前

网友:
维修就是逆向思维

网友:
说的清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