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519L X555LD 屏线位置芯片IC名称是啥?

楼主(2019-09-07):
ASUS W519L X555LD 屏线位置芯片IC名称是啥?

有正在修这个机器的麻烦,看下,谢谢

网友:
在线等...很着急!!!!

网友:
刚好有块料版   型号;ANX1121

网友:
ANX1121  +1

网友:
首先板有两种方案的,此位置不一定有芯片
视屏线和屏来判断

网友:
。。下载一个点位图看一下。。别舍不得那10分。。估计还有地方被人动了

网友:
X555LP貌似是没装的。。。

网友:
EDP转接芯片,不见得有,看屏接口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