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S笔记本U32位置芯片是上面型号

楼主(2019-09-07):
   由于修的时候弄掉了芯片找不回来了,有在修T420S 板号H0223-4的吗,U32位置,图纸买的芯片跟实际芯片不同,求大神们帮忙

网友:
没这机器
这个帮帮不了。

网友:
希望有的帮忙看下 具体型号

网友:
跟上面那颗一样的,vt啥的。

网友:
这个好像也是玻璃管吧,

网友:
鑫智造里面有电路图的,自己看看不就清楚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器件是越来越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