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60M-K主板不触发主板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9-09-07):
华硕B360M-K主板不触发,主板比较新,没图纸可能在保。简单测一下开机键电压正常,开机芯片型号nct5582d,没找到pdf。但找了 NCT5567D,通电测试29脚PWRBTN#,电压跳变都正常。但28脚给南桥的电压只有0.9V左右,供电和长管相连。长管供电3.3V,输出只有0.9V。正好有块B360M-K费主板,直接换输出电压正常3.3V。通电主板指示灯亮了,可以触发亮机。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呀!!!!!!!!!!!!!!!!!!!!!!!1111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呀!!!!!!!!!!!!!!!!!!!!!!!1111
  修好收多少钱,台机一般是25-80,收多少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A(2019-10-27):
大佬能不能发下您的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不能发下您的点位图

点位不是这个主板的

网友:
我就是骗点分

网友:
分析的可以,可以借鉴。

网友:
Asus PRIME B360M-K 点位图

网友(2019-12-21):
收了,可以分享nct5567d-b吗?

网友:
分析的可以,可以借鉴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