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50ti-2g

楼主(2019-09-07):
今天到手一块影驰750ti骁将的显卡故障为不显示。检测电源无短路后上电检测发现显存无供电。一般显存供电1.5v是由RT8120a芯片转换而来的。由于懒惰心理没有检测其他的直接换一个再说,结果换了两个还是没有供电。这就不得不逼我开启我的大招,开始耐心的检测拆下外壳发现显存颗粒被拆过于是检测周围的小电容发电居然短路了 。4个缓存拆一个测一个走起~~~~~~~~最后点亮 了 (不知什么原因上传最后一张点亮的图片是无法上传显示undefined)

网友A:
你测试显卡 的,软件发出都给你加分

网友B:
楼主技术牛逼呀!!!!!!!!!!!!!!!!!!!!!!!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显卡 的,软件发出都给你加分

  没法发的

网友:
可以加我QQ 号传给我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牛逼呀!!!!!!!!!!!!!!!!!!!!!!!1111

这个只是皮毛  比起那些大神是微不足道的  我也只是想赚点积分

网友C:
我也想购买测试AMD系列的软件,如RX470 RX580。 我在越南,所以我不知道如何交易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购买测试AMD系列的软件,如RX470 RX580。 我在越南,所以我不知道如何交易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显卡,好对是电容短路造成损坏mos管

网友:
我也想要个软件回来练练

网友:
显卡电容短路,好多都是主芯片坏的多,都不想修了

网友:
高端显卡还是有价值搞

网友:
我也是这个卡,刚装上白屏,接着再开主机正常,装上驱动重启又白屏了,关机重启又正常了,跑鲁大师压力测试时我量卡上DDR电压测试点是1.35V,觉得显存电压不正常导致输出白屏,是不是这个原因呢,请教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购买测试AMD系列的软件,如RX470 RX580。 我在越南,所以我不知道如何交易

越南 生意火爆不? 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