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屏幕换容易不

楼主(2019-09-07):
苹果屏幕换容易不。。

网友:
苹果 拆显示屏 比 苏菲的 电脑好搞一点,不过都很麻烦,不注意容易搞报废。。。

网友:
什么型号机器

网友:
要看具体型号吧,有很容易的型号,也有很难的

网友:
整个上半部分 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单换屏也要看你机器 老款相对简单
新款相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