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SR6110BX16这个PWM芯片的资料,请问,你们有吗?

楼主(2019-09-07):
SR6110BX16这个PWM芯片的资料,你们有吗?
这电源目前的情况是风扇转一下就停,5脚接地
7,8脚是脉冲输出9脚是PSON
10脚是接定时电容
11脚是接灰线PG
12脚接1个2.2K电阻和1个103电容对地
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无从下手

网友:
类似494吧。

网友A:
马云家,有啊,亲,这个,可以直接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云家,有啊,亲,这个,可以直接换板子

马哥只有芯片没有资料,我要技术

网友B:
20块一个还有必要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块一个还有必要修么

有总比没有好!

网友:
这个是空调板吧?

网友:
这是PC电源

网友(2019-10-09):
一看就是个山寨电源,没有维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