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s-14isk 放半小时左右能开机 二次过电不开机

楼主(2019-09-07):
300s-14isk 刚接到这个机器的时候直接开机了,正常进系统,全部正常。关机后问题来了,二次开机电流0.5-0.4左右跳,和开机的电流看着差不多,但是屏不显,放电刷bios都试过了还是不行。但是放他半小时不动,再次开机,又是一切正常,关机后不能正常开机。
刷BIOS

网友:
联想还原开关是很多机器存在的问题
你的问题建议查一下RTC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