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刷机错误9不走进度条到进度

楼主(2019-09-07):
苹果7 刷机错误9 不走进度条 到进度条重新启动 硬盘换过一样 阻值正常硬盘 逻辑码片组值正常 没有思路啦

网友A:
进度条
卡住更换一个逻辑码片就可以解决!

网友:
现在刷机报错4014

网友:
每次刷机卡这里 报错4014。硬盘换了几片一样 阻值正常的包括4个数据脚,

网友:
硬盘应该是正常 基带有问题会报错4014 吗 iOS12

网友:
换外配,换电脑刷刷看

网友:
不是你说的问题

网友:
搬板,也有一定概率是CPU死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是R1701 坏了 查晕了 还是自己不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是R1701 坏了 查晕了 还是自己不仔细

666,这么偏门的问题都给你找出来了

网友:
不修, 还把修好了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度条
卡住更换一个逻辑码片就可以解决!

逻辑码片可以用6SP的吗

网友:
现在修手机还是可观的,学习了

网友:
修手机真的需要耐心鸭 ···········元件又小 我是受不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暂存爆了?

网友(2019-11-01):
重做cpu重做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