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阅读权限220的帮忙复制个帖子内容 谢谢

楼主(2019-09-07):
哪位兄弟阅读权限220的帮忙复制个帖子内容 谢谢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 ... cetag=s_pcqq_aiomsg  微信 QQ:228236086

网友:
故障现象:

近期由于Y7000/Y7000P高刷新率高色域发布,部分老拯救者客户自行进行屏幕升级,升级屏幕后部分机型出现闪屏,黑屏等现象,具体体现为插拔电源适配器,屏幕会黑2-3秒,并伴随USB插拔的声音。然后恢复正常。

影响机型(不仅限以下机型)

IdeaPad全系列 更换高色域高刷新率屏幕的机器,集成显卡为英特尔的机器,目前发现拯救者比较多如R720-15IKBN、R720-15IKBM、E520-15IKB

影响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7

Microsoft Windows 8/8.1

Microsoft Windows 10

此现象和屏线主板显卡无关

该现象和英特尔集成显卡驱动设置有关系,换屏幕前屏幕刷新率为60hz,部分更换屏幕后刷新率为120hz

案例

案例机器R720-15IKBN,升级屏幕为B156HAN04.5 友达 120hz 72% ips
不运行英特尔集成显卡时候不会出现插拔电源适配器黑一下的问题
更新英特尔集成显卡后,插拔电源适配器会出现黑一下,具体解决步骤如下
1.打开英特尔集成显卡驱动控制面板“电源”选项。
2.选择控制面板的左侧“使用电池”。

3.将“显示器节能技术”设置为“禁用”,将“显示器刷新率切换”设置为“禁用”然后选择“应用”

备注

Intel显卡有节电功能选项提供显示屏刷新率切换设置。默认启用该功能时,系统切换到电池工作模式,显示器刷新率会自动从120Hz调节为60Hz;切换回AC供电模式时,刷新率会从60Hz再动态切换回120Hz。而就是这个动态频率切换的作用,才会看到短暂黑屏的现象。

目前为止发现最经常受客户喜爱的升级屏幕有两种型号(适用于R720-15IKBN、R720-15IKBM、E520-15IKB)

B156HAN04.5 友达 120HZ 72% IPS

N156HHE-GA1 奇美 120HZ 94% TN

NV156FHM-N4B 京东方 144HZ 72% IPS

网友:
已经 复制 给你了,  老哥

网友:
谢谢 H55 兄弟  感谢

网友:
平时多活跃论坛 积累积分  提升权限

网友:
努力提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