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还有救吗

楼主(2019-09-07):
(图片)

网友A:
AU屏...查下边板电压..有个模块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U屏...查下边板电压..有个模块坏了

哪个模块坏了...这个故障..我换了两个模块...P301 和M106-11还是不行 VGH 27V VGL -4.7V 感觉偏低

网友:
VGL偏低............有外置y???...

网友:
没有救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