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7刷机报错9硬盘换过

楼主(2019-09-07):
#求助# 苹果7 刷机报错9 硬盘换过 阻值正常 码片阻值正常 没有思路啦 高手提示一下谢谢 刷机一到硬盘进度条重新启动了 进度条不动

网友:
上盖问题,换个上盖试试

网友:
码片换过?

网友A:
应该是上盖问题 没有滴咚一声 正在写入 时候没有转换成恢复模式

网友(2019-11-01):
嗯,重做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上盖问题 没有滴咚一声 正在写入 时候没有转换成恢复模式

打一下u2的底脚阻值吧 有可能连接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