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苹果7无wifi维修案例

楼主(2019-09-07):
苹果7无wifi,蓝牙旋转打不开,
接到机器看电流,待机漏电40ma,每隔7.8秒一次700ma的漏电,应该为尝试开启,无法启动,换过外屏,判断为重摔断线,直接957,300度除胶,随便一割,继续861,360左右,迅速拿下脱锡,降温

掉点明显,掉点位置均为铜比较薄弱的地方,切四个长度不算大的飞线丝,用刀片刮开连接的点,烙铁给点加锡,把线一一对好,加焊油,风枪风速开低,锡点化开,对准位置,风枪撤走,
棉花粘洗板水清理焊油,飞线打圈,加绿油,紫外线灯固化,刮开点位上锡,

拆下硬盘解绑wifi,清理好焊盘,值硬盘和wifi
一一装回,清理硬盘应用刀片背面,不会划伤焊盘,

装完等待冷却降温,装机测试

手机编辑,请大家加分,总结:wifi问题不要盲目直接拆,先判断问题,如为本身损坏可能引起不开机,重启,大电流等诸多故障,如果内部电容损坏可以省事直接刮wifi,费劲更少,不需要硬盘测试架,如果是掉点一般都是摔引起的,电流要小一点,可能会漏电,分析好了能少走弯路,如遇到wifi或蓝牙单一打开的,可以测量底脚,如果没有问题可以更换wifi芯片。谢谢大家。

网友A:
现在修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的越来越多了。

那可不  这玩意本来就设计有问题 线太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不  这玩意本来就设计有问题 线太细

今天我也修好一台7代的wifi 高通版的 原来跟英特尔设计的不一样  二修机 焊盘掉点 芯片掉点 修好后跟客人说 你这手机之前修过的 客人说是修没声音 结果wifi也没了  也是奇葩 两芯片离的蛮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