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待机0.12A不触发不开机。

楼主(2019-09-08):
     今天接了2台同型号的苹果Ari本本 A1466 ,都是充电器灯亮不开机,一台待机0.04A是拆机后 CPU炸了对地短路了就不说了。下面说一下另一台机子的维修实例:
首先用调压仪14.8上电待机0.12不触发,拆机开始检测!根据之前本网站上找到其他老师发的待机时序检测就方便很多,没有图纸。挂图来讲哈哈

分享给大家:A1466苹果待机时序
第一:由LT3470A出待机电压PP3V42-G3H
第二:由ISL6259出公共点电压 PPBUS-G3H
第三:由TSP51980 先发出PP3V3_S5_REG_R
第四:在有TPS51980发出PP5V_S4RS3
第五:在由U7400【TPS51916】发出内存供电PP1V2-S3
第六:由U7600【TPS51916】发出的桥供电PP1v05-S0
第七:由两个ISL6208D发出的CPU的供电PP1.85v【PPVCC-SO-CPU】我们正常需要先测试 CPU是否短路。

根据上面时序123都正常的,检测到第四发现 TSP51980 5V电压 只有1.7V 。

电路后续有短路现象,测电感2R2419RSQ对地短路,断开电感测mos58873S管还有有短路现象,拆掉MOS管测电感对地不短路了。正好运气不错拆了炸CPU板子上的额同型号MOS管58873D换上,上电开机正常故障排除。

此贴希望对其他师傅们有用谢谢!!

网友:
兄弟讲思路清晰,有很好的逻辑,知识很系统,路过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待机0.12A应该这个芯片就发烫的

网友(2022-08-17):
这个1466的CPU 修的坏的特别多 掉电的 蓝屏的 暗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