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R9plus主板维修

楼主(2019-09-08):
这个位置能自己换吗   用普通的焊锡行吗

网友A:
像这样的座子,用低温锡处理

z'y

网友:
哪里有这个配件啊  淘宝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的座子,用低温锡处理

配件  淘宝能买到吗

网友:
可以换 温度不要高了

网友:
看座子的材质差的用138好的用183

网友:
可以换,淘宝有卖的,用旋转风枪,340度,8毫米风嘴,我经常换

网友:
用风枪,控温340左右,风速可控在2--5级(视情况而定,若有细小板件切记拆卸时加焊油,以防吹飞),待锡熔化后,从两端座子任意一端迅速拨开。安装新座时,可选择重新植锡,如果锡够则不必,在焊接位置加入少量焊宝或焊油,把新座子放在焊油上且与点位对齐,风枪控温300左右,旋转加热,待溶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