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3.0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9-09-08):
             技嘉GA-H61M-DS2-3.0主板CPU供电问题
      看了关于GA-H61M-DS2-3.0主板:电源风扇通电转一下又通电不出电压,取下内存插好蜂鸣器
   电源通电触发,万用表量内存电压L3 1.5,TQ1 1V, Q24 1.8V,Q30 1V都有无CPU供电风扇转一下停,
  下载论坛图纸及点位量CPU供电DU1主供电2526脚5v正常,追查9脚电压到VTT_PWRGD Q18(5--1V)及Q40(2N7002:5V--1V),
Q40 5v-1v正常(位置在24PIN插座和内存中);Q18 5V-1V有5v没有1V(根据修理其它牌子的也是无CPU供电直接上风枪拆掉该三极管,位置在CPU风扇脚    CPU电压出来) 插上的蜂鸣器报警表示CPU供电有,断电插好电源和内存通电开机显示OK如图:

GA-H61M-DS2-3.0 位置图.pdf

网友:
是不是控制EN信号的那个三极管

网友:
位置图下载一下

网友:
改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