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6sp严重进水保资料维修

楼主(2019-09-08):
早上刚来到店里,一位客户拿来一台6sp,说漂流防水袋漏水手机进了水,拿回家就放在米里了,我问放了多久,居然说有两个月了……客户说手机有资料,只要修好能开机进系统就可以了。好吧,留机开修。

手机上半部分进水严重。显示屏接口严重腐蚀,先处理掉进水部分,拆掉显示座子,抠掉烧烂的电感和电容。

处理好焊盘,短接摘掉的电感。打上绿油固化好。拆开cpu屏蔽罩目测u周围原件完好。

接着在料板上拆一个显示座装上,某宝搜了一下江浙沪店家一个座子要10块……还是打磨板划算,一个也是10块,还能拆件用。

打一遍显示座的阻值,其他座子先不去管,目的是能开机就可以。因为之前做过处理 显示座阻值也都正常。准备开机,开机前测了下电池接口和主供电的阻值正常,扣上电源线,待机有很小漏电不去理会。

电流230左右重启。

看电流是不是到了硬盘,需要刷机?刷机了资料怎么办?没资料也收不到钱,为此问了几个朋友都说换硬盘测试,到了这里有点头大了,搬板吧,搬过去要真的硬盘坏了又白费时间了。算了试试能不能恢复模式升级,万一报错硬盘那就不修了,插上数据线连电脑,插线之前没有按住Home键,这里就奇怪了,并没有自动重启,苹果logo界面卡的比较久,居然进系统了……就这么好了吗? 拔线再次接电源,主动开机电流仍然是230重启,扣尾插和电池,插充电器又能开机。

资料都在那就这样了吧,结果发现会跳出自动关机界面。

原来是开关键这边的问题导致不能开机?那为啥触发又有反应呢?触发用的镊子也没扣上开关排线,排除开关问题,接着测主板开关接口,

阻值400多正常啊,扣上电源代机电压1.2,这里的电压由电源产生的pp1v8 always上拉,很明显电压不对,

摘掉开机信号的电容,再去测得电压变为1.5v,还是低,接着我不接屏,不接开关键插充电器上电,实测开机状态下开关信号为0v。看来问题出在1v8always这里,出自电源,6sp换电源有风险,直接借电,从1.8v接了个2k的电阻拉到开关信号,以为这样就好了,电压实测还是拉不到1.8,接下来换1k的电阻还是不行,看来不是没电压的问题了,想到开关实际上是个信号电压 高低高的跳变过程,索性不让它有电压,去掉飞线,摘掉1v8always的上拉电阻。进系统未出现自动关机界面了。就这样了,和客户说用home键唤醒就可以了。后面测试后相机损坏,屏幕损坏,更换了组装屏,保资料的目的达到,装机收钱~

网友A:
嘿嘿,要是客户关机了

网友:
进水机 难 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要是客户关机了

关机按住home键插充电器会自己开机

网友(2019-10-10):
6sp好像电源容易出故障,没进水也容易出问题, 而且不好搞。要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