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pro4 键盘不能用通病

楼主(2019-09-08):
微软pro4 有很多故障,排第一的故障通病是键盘不能用了,插键盘没反应, 下面发一张图对照修,通病就是那个小6脚管坏了,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
经典啊,找了很久

网友A:
如果换了供电不好的是后面芯片问题 我修好了N多台了 不懂得加我微信15976958424

网友:
surfsce难搞  没点位没图纸

网友:
请问芯片什么型号呢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这种平板不拆吧  屏容易拆坏

网友:
这机器主要一个问题,难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这里就有一台,ec坏了,更换好了,键盘不能用 ,试试看看,成功加分,不成功你猜猜

网友:
就箭头指的那个  挨着铁片

网友:
这个是平板还是笔记本啊

网友(2019-10-24):
一台 pro4 键盘能认到, 不能用 是什么回事?

网友B(2019-12-24):
可以告诉我这个芯片的型号吗  我找不到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告诉我这个芯片的型号吗  我找不到代换的

找上面的丝印

网友:
有没有人修好过

网友(2020-03-24):
遇到好多,你修过PRO4待机0.01

网友:
pro3的有修好过的吗?

网友(2020-09-27):
这个平板是怎么拆开的?

网友(2020-11-04):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了供电不好的是后面芯片问题 我修好了N多台了 不懂得加我微信15976958424

换了还是不好,求教下是哪个芯片问题?

网友(2021-02-02):
换过一个自己的总成。然后一不小心就把新总成搞裂了,心痛,再也不敢玩微软了

网友(2021-10-03):
这个机器主要还是屏幕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