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华硕FX-53V不开机 BIOS

楼主(2019-09-08):
华硕FX 53V 开机电流1.22A果断刷BIOS亮机,遇到几台了,应该是通病。板号GL553VD。亲测OK附图

_ASUS FX53V-F53VD-GL553VDBIOS.zip

网友:
现在高端一点的,BIOS坏得很多啊,而且会导致各种问题,像不触发啊。

网友:
亲测这个BIOS能用 但是风扇要起飞

网友(2021-03-08):
现在高端一点的,BIOS坏得很多啊,而且会导致各种问题,像不触发啊

新世维电脑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21-04-24):
我手里面有一台机器,跑1.2然后1.0,再升到1.2不亮,写了故障依旧,应该是其它的问题

网友(2021-08-29):
支持一下啊啊啊

网友(2021-11-03):
我从机器上  弄了个 大家可以去下载   百分百OK

网友(2022-06-13):
我手里面有一台机器,跑1.2然后1.0,再升到1.2不亮,写了故障依旧,应该是其它的问题,原来会亮机的,就是档机,刷了变成不会亮了,怎么办哦

网友(2023-06-29):
我的1.4左右电流  刷了变成1,2  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