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不加电

楼主(2019-09-08):
Y410不加电,加电只有0.02A。经判断是EC损坏。后面重点来了。这个EC我买了一个剪板。我的主板是NM-A031卖家发的是NM-A043。我也没注意看到PCB布局大概一致就换上了可以开机。不知道这两个EC通用吗。不会翻车了吧

网友A:
已经翻车了开机五秒钟就重启。再次用血的教训告诉大家买芯片一定要仔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翻车了开机五秒钟就重启。再次用血的教训告诉大家买芯片一定要仔细啊

急需买剪板的吧或者找可以写程序的帮你写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