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9-09-08):
接到一台联想E450C 不定时掉电,开冷机用一会就掉电,掉回待机0.0003A,再开机显示一下就掉电,掉电时间缩短,这种掉电考虑cpu供电问题的较多,还有就是南桥,南桥故障掉电一般都是进系统滚动条时的掉电居多,于是拆机,裸板测试情况一样掉电。观察cpu供电电路,没有什么330,470滤波电容之类的,一片空白无从下手,翻看论坛就是求助,都无果。自己研究吧,打各单元对地阻值也没有发现什么,再次上电量各电压也正常,手摸到PL12电感是异常热,超出承受,于是断定电感换一下看看,不行再搞mos管与供电芯片,PL12地方是个R22的电感,翻了一阵没有,找了个R36的换上电压1.57v,cpu肚子下面小电容与之相连,桥吧?不管它,上电测试1个小时,电感温度微热,这下正常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写下来吧,估计放弃维修的小伙伴现在可以试试了,感觉是通病。没人愿意写,还是不愿意分享,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方便别人,也方便下自己,大家都不写,这个论坛就都来搜索查故障,索取与回报是对等的。鄙视知道不写的人,走弯路那一天你自己也想搜索个帖子呢?

网友:
是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直接换cpu

网友A:
R22的电感? 那岂不是很小的间距?直接一大坨锡不是更好 哈哈

网友:
先收藏了,下次遇到这机器看看

网友:
PL12地方是个R22的电感,翻了一阵没有,找了个R36的换上电压1.57v,cpu肚子下面小电容与之相连,桥吧?
我是小菜,有点理解不了。

网友:
一堆坏主板里没有找到标示R22的电感,用R36电感代用,都是大电流电感代用下

网友:
电感的作用怎么能用一坨锡代替,说笑了吧!虽然是个简单维修,但是难发现啊!兄弟?

网友:
咱能把字写大点吗 累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2的电感? 那岂不是很小的间距?直接一大坨锡不是更好 哈哈

R22的电感并不小,电感更不能用焊锡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