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8):
待机偏大0.17A,拆机待机芯片51225C发烫,阻值都正常,先换芯片再说,换完也一样啊,没
,就想会不会是LDO,还真是过了
二极管
后,阻值0.001,心想完啦,RTC短路,还是烧一下吧,3V烧鸡,电流也不大0.15,在量结果300,好了,可能电容烧断了吧,亮机
不开机

网友:
老铁,你运气好,我上次遇见是 RTC CPU 短路了,苦大了

网友:
确实运气好

网友:
就怕遇到也烧不断也不发热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