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466 820-3437-B 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9-09-08):
在论坛找了一份1466上电时序,有DDRREG_EN 就会出来PP1V2_S3 电压检测芯片16脚有开开启电压,不出PP1V2_S3
压电,看图片 DDRREG_EN是接到芯片的S5上面,DDRREG_1V8_VREF 有点电压产生,芯片17脚 还有一个S3开启MEMVTT_PWR_EN 这个开启也有 。查MEMVTT_PWR_EN是由一个开关芯片转换来的,芯片的主供电又是PP1V2_S3. 一脸晕,不管了查内存供电芯片没有明显短路,上下管正常,找料板芯片拆一个TPS51916 换上通电正常开机正常显示, 还有论坛里面提到的供电正常就发会产生PGOOD, 单一路两路供电正常开始是量不出来PGOOD是不是正常的,只有相应几个电路正常PGOOD才会抬高

网友:
条件大要都正常,直接换芯片,这是最好的排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