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4 触摸时好时坏

楼主(2019-09-08):
      如题,来时触摸不动,锁屏后再试也是一样,强制重启还是触摸一点反映没有。拆机断电,此机之前并没有拆过修过,仔细检查主板触摸内联座接口无异常,重新安装开机后可以触摸,但时不时出现触摸不动的情况,但是锁屏后再试又正常,不过放几分钟就不行了,反正就是时好时坏的情况,另外,不能触摸的时候还出现了一次按开关键不能锁屏和关机的情况,但是按HOME键正常并没有死机,不知开关键和触摸有什么联系???另外这种情况最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还请修到过的师傅讲一下,谢谢!!!

网友:
黑触摸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