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通病改线路

楼主(2019-09-08):
mr x6ti笔记本,烧充电芯片,现在我改了线路(不用电池)出现怪问题 :插适配器正常开机,但用系统里关机后,在按开关就不触发了,开关指示灯会亮一下,如果把充电器取下再重新插上又可以正常触发开机,意思就是每次都要插拔一下充电器才能开,不知什么原因,是不是线路没改对

网友:
不是还要飞根acok吗

网友:
换芯片吧           60一个

网友:
有的本 改玩电路以后是要拔插一下电源才行 需要提前和客户沟通

网友:
教你一招 把ACOK 飞到待机的3.3V上面就可以了,好了给我加分

网友A:
这个机器这个芯片坏都是后级短路烧了的,这个样子改没法充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这个芯片坏都是后级短路烧了的,这个样子改没法充电了吧

电池都不能上了还充电 充什么电???????

网友:
换个芯片不就行了

网友:
ACOK也要吧

网友:
你这个焊盘没烧,可以直接换芯片搞起,我天天      修这种烧了焊盘的,刮骨疗伤型的

网友:
找个10K电阻给ACOK拉高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贵  这样改估计不稳定

网友:
你拆掉的这个芯片是OZ8692LN吧,这个芯片去了,你要保证它的36P(ACAV)有3.3V.这样就行了。只是电池用不了,其它正常。

网友:
运气不好吧,我修到好几台都没遇到换这个芯片的,要不烧隔离管,要不烧IO

网友:
Acok 3.3v可以直接拉个3v到芯片上。其实这板子烧的也不厉害。直接焊芯片能充电不更好吗?

网友:
我手里有一块这个板烧了,大短路,现在可以加电,电流跑1.6不亮,就是CPU核心电压没出来。

网友:
小白表示不太懂   感觉4楼主意不错

网友:
建议还是换芯片     这样稳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