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lex 14 DA0ST6MB6E0 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9-09-08):
联想flex 14 DA0ST6MB6E0  开机瞬间掉电,测待机PL7,PL9 3 5v 待机正常,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06 电源指示灯亮一下 瞬间掉电,风扇 瞬间抖动了一下。广达代工主板,先查二级电压看过来没有,

PQ25,PQ33, 3。3v,5v 隔离管,开机瞬间电压都过来了。PL6 芯片组电压1.05v、 瞬间也有,pl8  内存供电无,cpu电压,显卡电压无。按时序的话内存供电先出,查内存供电,内存供电是由RT8207 产生的,

RT8207,12脚主供电5v 有,7,8脚 S3,S5 开启信号,开机也有,同时rt8207控制的高低场效应管也无短路,19v 正常,怀疑RT8207 坏了,更换RT8207 开机测试 电流上去了,接屏测试 联想logo出来。

网友:
赞一个,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
有时序的概念就是好,能分析出个问题出来!不懂内存供电先于CPU就会查的很蛋疼!

网友:
楼主说了,PCH的1.05V先出,再接着出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