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关于苹果7P阴阳屏不是主板问题的进、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9-09-08):
关于苹果7P阴阳屏不是主板问题的进、比如有些屏一个灯泡不亮的、对照下图都可以修复、手机正对着自己、左边分别对照37、39、41、这三个脚管左边灯、如果是阴阳屏只要飞线39脚、如果只是一个灯泡不亮就只要飞线37或是41脚的其中一根线、如果是右边阴阳屏、右边分别由43、45、47脚控制、阴阳屏只飞线45脚即可、47脚断开也是可以阴阳屏的、43脚断开导致一粒灯泡不亮!(重点:有些屏因为屏线短路、需要把背光焊接口到显示屏座子全部断开在接线、分清楚到底是哪条线问题在两端用刀片割断飞线就可以)

网友A:
一个背光解决问题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
思路清晰,真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背光解决问题

如果只是背光问题也就不需要这样折腾了!对于维修人员来说、时间最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