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烧半天摸不到热怎么办

楼主(2019-09-08):
换成台式电源就对了。不要担心会烧坏什么。要坏它早就坏了

网友:
老铁!厉害啊。。。 12V烧鸡 这个电流大。。。。

网友:
如果不发热估计是主板中间层坏了~~~~~~

网友:
没有用地,要烧鸡也要个30V 60A 的

网友:
这电流   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

网友:
有创意,有些短路烧鸡确实不发热。但只有很少一部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涨见知了

网友:
有的电源会保护咋整

网友:
的确遇到过不热的,还是电容坏。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烧机不用电流表吗,不看电流是多少呀。有的散热好的地方温度都感觉不出来

网友:
我之前修神舟的一款游戏本。b+大短就是怎么烧也没有热的地方。最后。把b+的电容挨个拆掉。终于发现一颗电容短路。这个电容就是一个良好的导体。

网友:
现在的主板   烧鸡大法的时候记得吧散热器取掉    有次没去散热器   烧了很久都没感觉   取掉一摸 三合一坏了

网友:
用个好点的线试一下,这个台式机电源吊啊

网友:
220v交流电,马上给你秒了

网友:
【维修经验】电流表烧半天摸不到热怎么办

网友:
挨个挨个拔吧  能找出问题

网友:
有些短路烧鸡不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