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65背光问题

楼主(2019-09-08):
此机为 开机有背光看视频半个小时左右背光就没了,只有声音!又时开机也没背光,bios刷过没用显卡加焊过也不行,请教大神们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显卡

网友:
看看休眠信号正常不,还有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可以进到bios试试,看是不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