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8):
m421r的amd开机四声报警,不插内存2声报警,刷bios没有用,是南桥坏吗
刷BIOS

网友:
内存没检测过,

网友:
换CPU了没有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坏

网友:
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AMD机器到是可以先换个U试试。

网友:
查下是不是有供电没出来。光听声音不准啊

网友:
直接加焊桥吧,这桥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