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ASUS华硕M5A78L-M LX3 PLUS加电自动通电风扇转,系统点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9-09-08):
ASUS华硕M5A78L-M LX3 PLUS自动通电,按开关能正常开机,系统点关机不断电,风扇在转,屏幕已灭。爬论坛,有的眉目。最后拆掉OR28不装,问题是解决了

网友A:
5VSB 是上拉的  拆掉 能好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B 是上拉的  拆掉 能好吗 ,

我也觉得奇怪,但是拆了能好,

网友B:
PSON#拉低电平的,你拆了就开不了机吧

网友C:
你这个拆了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ON#拉低电平的,你拆了就开不了机吧

能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拆了能开机???

可以,正常开机,正常关机

网友:
讲一下给大家分享

网友D:
我遇到的是这华硕的板子,点关机后,电脑关了,三秒以后自动又开机了,重装系统,刷bios无解,键盘usb增强供电去掉后一切正常

网友E:
这应该是io问题!可能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应该是io问题!可能会返修!

用2天了,还没看到返修

网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是这华硕的板子,点关机后,电脑关了,三秒以后自动又开机了,重装系统,刷bios无解,键盘usb增强供电去掉后一切正常

哪个是增强供电?能发个图片对照一下吗?

网友:
M5A78m_mlx一样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不错。。。就喜欢这样的帖子  又学到了

网友:
摘掉后不用安装么 ?这个是什么电阻啊? 是起到保护作用的?

网友:
快看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