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plus加点无电流,万用表测开机键有4.5v电压,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9-09-08):
(无正文)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

网友A:
开机键电路应该没这么高吧!1.8v左右吧,你看看是不是哪里电路并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电路应该没这么高吧!1.8v左右吧,你看看是不是哪里电路并联了

好的,谢了。

网友B:
4.5V正常,开机键电压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来自电池的电压,还有一个是1.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V正常,开机键电压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来自电池的电压,还有一个是1.8V

怎么分析?求解,先从电源IC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