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饼哥的口述,写下笔记!掉电维修思路如何看电流

楼主(2019-09-08):
                      掉电维修思路如何看电流
1.   掉电重要测试点: EC待机、复位、3V、5V 、slp_s3#。(双通道对比、用EC的待机与SLP_S3#对比)
(如果EC待机供电先掉、检查待机芯片的条件、比如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
EC的待机条件是:线性的 EC待机先掉,,就是公共点的问题。(有可能是假公共点)
待机复位一般是待机电压上拉(线性、纬创主板)、像广达,(华硕的,有一个强制信号、FORCE_OFF#)
2.   如果EC待机复位先掉,检查复位连接的电路,一般是温控,欠压保护等信号,如华硕的FORCE_OFF#
FORCE_OFF#强制关机信号,一般连接关机信号上面;
3.   如果系统3V、5V先掉, 多半是它的开启信号连接的温控电路。
首先,看它的开启信号、如果,开启信号也掉的,查,EC的待机条件;(EC的供电,时钟,复位;主要是EC的供电、复位;)(EC的供电、复位,没有掉,EC的开启信号在掉,一般很少) 3V 5V开启信号掉电的话,用EC关掉的少一点,,有温控信号关掉的多一点。(用EC的复位与3V 5V对比看那一个先掉)
4.   如果SLP_S3#先掉,检查南桥的待机, (THRMTRIP:过热保护), (BATLOW#:电池电量低)
5.   HM6X以上芯片组,PCH桥读取不到BIOS也会掉电。
读不到BIOS也会掉电,读到BIOS错误的也会掉电。不过内存也会掉电 ,{你没插内存,可能不掉,也可能4-5秒掉电;插了内存掉的更快了,因为,它感觉检测内存数据异常,它的掉电为了重新检一次,掉电重起,掉电重起;反复自检内存,自检不过内存,也会掉电;}
6.   强制拉低复位信号/BIOS等可以判断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让它停留在“硬启动”之前,CPU复位之前(时序上),拉低这个复位信号也掉,说明是电路问题;拉低这个平台复位不掉电了,,可能是软件问题。(BIOS程序,内存没有检测到)
显卡供电不稳定, 拉低平台复位不掉电,放开平台复位,就掉电,,是显卡供电有一个下拉的动作;
华硕重点信号: FORCE_OFF#
广达重点信号:HWPG
苹果重点信号:ALL_SYSETM_PWRGD
重点监测点: EC待机供电,复位,系统3V、5V 、SLP_S3#
  (笔记本维修之泰克示波器
掉 电 电 流
1.    0.001—0.008—0.001  如果可以反复触发,一般是3V 5V带不起负载,或者是无内存供电。(无其他供电)
抓带不起负载用(下降沿的9/10、内存电压1.5V,用上升沿1V,触发)
2.   0.001—0.1—0.001内存供电之前的电已经产生,可能是因为内存供电不正常或桥供电,总线供电没产生。
0.1掉电,就是各大供电没有;只有是0.2以前的掉电,都可以认为其中,有一个供电,没有出来。要挨个查,只要是0-0.2A掉到0,这种情况就是有电压没有出来引起的,用上升沿查,(内存,桥、总线,锁想环,管家,CPU供电),单次触发。
0.2以下掉电----上升沿单次触发2/3,看供电是否正常输出。
带不动负载的,用下降沿单次触发9/10,看公共点和待机电压,是否带不动负载。
3.   0.001—0.3---0.001CPU供电没产生。
4.   0.001—0.5---0.001CPU供电已经产生,HWPG不正常或不跑码,这时要以CPURST#为切入点。
0.2—0.5掉电,一般是CPU没有电压出来,0.5掉电,可以用单次的复位信号抓有没有起来;如果没有起来复位,就往前抓,往前查时序,复位起来了,那一定是软启动问题。CPU复位也就是平台复位。
5. 0.001-1.12--0.001 挡内存档显卡(跑码中掉电,一般不会掉到待机状态,大多数是电流卡住不动或跑死电流)
   电流能上到1.几安,电压已经出的差不多了,卡电流就是跑到了1.2不动了;跑死电流---0.8-0.9-0.8-0.9主要看显卡跟内存,电流上到0。8以上的都差不多出来了。
6-  上网本、超级本:功率低,电流一般跑到0。3几到0。6几就会亮机(主要观查电流跳变)
7.   商务本:I系列,有独显电流上到0.8几到1.4几亮机。
AMD的要在1.6 、1.8、 2、0左右亮机
8.   有独显的机器电流上到1.2几或2.0几亮机。
9.   电流表会在笔记本主板上电或跑码过程中根据耗电功率不同,电流跳变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可以大概根据电流跳变判断机器工作到哪一步了。

网友:
我好像有这方面的视频

网友:
上六条心法,下九条总诀式,能领悟透彻必习得维修界独孤九式

网友:
台式机能看电流也会方便很多哈

网友:
多谢了   学一下经验

网友:
近些年碰到掉电都是简单 的供电问题示波器对比就看出来了    今天学习了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真是高手呀,对能提供这么好的思路与资料表示感谢。

网友A:
饼哥看到你发这个贴,不知道会怎么想,估计心情会不好了

网友:
这个是干货  值得学习~

网友:
很棒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看到你发这个贴,不知道会怎么想,估计心情会不好了

实地学习,每个人都有。

网友(2019-11-16):
一共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的人

网友:
一个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