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pavilion 22fi显示器从左到右从红到灰偏色

楼主(2019-09-08):
显示器左侧红到右慢慢偏灰,图2是拔掉屏线后的图,怎么不是纯白色,也是偏色。不知道是屏背板偏色还是驱动主板问题?要是玻璃屏问题就没搞头了
window

网友:
原来使用的环境空气是比较湿,还可能有做饭的油膩。背光纸问题的话能不能拆开擦干净?中间有一个黑色的霉点

网友:
奇怪了,背光纸都拿出来一张一张看了,没看出问题,led灯也没看出问题呀,难道背光板偏色眼睛看不出来的?

网友:
今天又把屏拆出来,换了两张另一个21.5寸显示器的背光片还是颜色左右不一样。换上另一个显示器的驱动板,还是老样子。现在看来除了玻璃屏本身问题,要么是逻辑板问题了,逻辑板问题的话或许还能整下

网友(2020-03-12):
楼主怎么拆开的显示器,我今天修到这个机器,屏部分怎么也没拆下来,后面四个螺丝已经拆下,LOGO那块小板也拆下,屏边上的卡扣也开了,就是拿不下来,感觉后面好像粘在壳子上了。

网友(2023-03-05):
拆下来了么,怎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