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8plus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09-09):
  【故障机型】iPhone 8Plus

  【故障现象】顾客说摔下就不开机了。

  【维修过程】首先拆开,上可调电源发现机器触发1.6A,把主板拆下薰上松香观察发热位置发现电源的左下角融化。

  这种情况,多数都不是电源本身问题,而是下面走的LDO供电有问题,通过点位图发现融化位置,走硬盘的3V供电,测量外围的硬盘3V供电,发现果然短路了,通过以往的维修经验,硬盘的3v短路多数都是最左下面的电容有问题,把硬盘最左下面的硬盘3V电容拆掉后不在短路。

  装机测试机器开机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还没看,就不让看了啊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分享

网友A:
怎么联系你啊@迅维深圳邓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联系你啊@迅维深圳邓工

您联系邓工是需要维修还是学习呢?

网友:
这个经验记住了,感觉跟苹果6那个的硬盘电容短路很相像

网友:
厉害啊,这个操作很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联系邓工是需要维修还是学习呢?

唉!手机都卖了!本来是想维修的?@迅维深圳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