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打不开认不到以后的数据恢复所需要涉及到知识与恢复过程

楼主(2019-09-09):
移动硬盘认不到一般来除了逻辑故障(比如提示分区未被格式化),以及移动硬盘硬件故障(电路板损坏,硬盘坏道,固件区损坏,磁头损坏),基本上也就这几种了。

现在如果您手上正好有一个移动硬盘认不到了,那么您就可以跟着我一步一步来分析故障出现在哪儿,又应该怎么去解决。

首先是判断这个移动硬盘在排除转接卡的问题(目前一部分移动硬盘的USB接口是通过转接到硬盘的SATA拉口上的,一部分是原装硬盘USB接口在出厂时就集成在了硬盘电路板上的)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图片。

USB3.0转接卡

集成在硬盘电路板上的USB3.0接口

一般数据恢复公司的测试方法如果遇到集成USB3.0接口的移动硬盘电路板,通常是要先改装成普通的SATA电路板再进行测试的。

接上数据恢复设备以后先进行通电,通电时听声音或是用手去感触看看是否有达,,达达达达,,之类的声音,我们一般称之为寻道声,如果没有任何声音或是用手去触摸没有任何反应,那么就有可能是电路板损坏。

如果通电有反应,先不管是什么表现那么现在就可以排除非电路板故障了,有转动也有寻道声那么正常情况下是可以认到这个硬盘的,那就可以使用DISKGENIUES软件看看能不能识别的到这个硬盘,有时硬盘有坏道认盘会特别的慢很多人也就会觉得认不到硬盘。

如果可以认到硬盘,但是一做测试坏道的操作要么出现扫描哪个区域都是显示为坏道或是比较有规律性的坏道一般认为这个移动硬盘的磁头损坏,有时磁头损坏并不是所有的磁头会一起损坏,也有可能是磁头组件中的一个或是多个出现损坏。

如果是磁头损坏也是有区分的,这里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磁头组件中的一个或是多个磁头损坏(比如说一个磁头四个分头,但是坏了一个或是两个这种我们也称为磁头损坏)。

一种是磁头组件整个损坏,但是未造成盘片损伤,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恢复的。

最后一种是硬盘撞击过后造成磁头损坏有时会把存储数据的盘片划伤,这种情况有时可以恢复部分数据,但是大多数情况是恢复不了的,大家看下图中间向外部分有一个暗色的小圈,这就是硬盘的划伤部分。

排除上面最后一种情况后,我们要找到相匹配的磁头,一般情况下型号相同的就行了,但是有一些硬盘比如三星希捷(希捷收购三星以后的硬盘型号),比如说希捷的硬盘(磁头兼容性比较差),这种还是要找到生产日期相近,固件版本号相同的换上去才能使用。

换完硬盘磁头后还要考虑硬盘盘片的问题,比如固件区有损伤就会造成引导模块出问题,那么首先是要先使用数据恢复设备进行主要的模块修复,让硬盘先能进行引导最终才能访问盘片上的数据区。

并不是硬盘磁头损坏后直接换上去就可以让普通系统下直接访问这个故障盘的,接着就是愉快的拷贝数据了,所以说硬盘磁头损坏后要进行数据恢复的操作其实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得一步一步的进行排除,最后才是硬盘数据的拷贝。

所需要的数据设备一般有PC3000数据恢复工具,开盘辅助工具(可以减少在开盘时发生错误),相关数据恢复知识,最关键的是相关的数据恢复经验,这种是有时你将故障拿到一个商家进行处理没有恢复出来,而另一个商家却可以恢复的出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