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201E 小本,短路,很多出短路

楼主(2019-09-09):
华硕 X201E 小本,

不触发,无任何指示灯亮,,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拆下主板,上电,电流自动到0.22A,然后5秒后,电流为0

测量主板各电感,发现很多处短路,具体看图

这么多短路的地方,可以用烧机大法吗?

CPU附近也有短路 ,     用多少电压烧比较合适?

网友A:
可以烧试试。   0.22A 你自己摸摸看有烫的地方没。   都短有可能只是关联电路造成的  有的甚至只是一个电容 。

网友:
尽量调个1V试下

网友B:
最好不要烧!!!!!一烧就可能报废了。

网友C:
就这样摸有发热的吗

网友:
电压开低一点,不防一烧,不然不知道最终是哪里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烧试试。   0.22A 你自己摸摸看有烫的地方没。   都短有可能只是关联电路造成的  有的甚至只是一个电容 ...

没有发烫,电流几秒就为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样摸有发热的吗

没有,电流几秒就为0了

网友:
估计是废了,短路的地方太多了,把电感撬起来量一量是那一段短了,只要大件不坏,可以搞一搞

网友D:
没有那么严重吧,被电击过还是自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烧!!!!!一烧就可能报废了。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看看点位,有可能是PCH坏了,CPU先不管

网友:
1v就可以烧机

网友:
3V和VTT都短路,桥是肯定挂了,CPU打值有数值,但是感觉偏小,估计也是性命堪忧,VTT通过节点改名为1.05vs

网友:
CPU周围打值小正常,新款的打值为0都正常,烧机引个3V去3V电感那里烧,看看是桥发烫还是CPU发烫,另外你测量的那个5V是充电电感,3V和5V在右下角,笔记本一般都在一起的

网友E:
放心大胆的烧鸡吧,板子要死早死了,也不差你烧这一下,畏手畏脚的还修啥板子呢

网友:
5V短路,引起内存供电短路吧。我修这款机基本都是刷BIOS的。

网友:
这个症状像bios问题,刷一个试试。

南山竹海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板子要死早死了,也不差你烧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心大胆的烧鸡吧,板子要死早死了,也不差你烧这一下,畏手畏脚的还修啥板子呢

板载CPU啊,一下上去怕把CPU搞挂了

网友:
基本都是CPU和桥短路了

网友:
可以低电压烧鸡试试,太多地方的话就没必要修理

网友:
跟个你学习一下吧

网友:
估计南桥也挂了

网友:
小小白。好好的学习。挺好。不过你的打值技术很欠缺啊。基础好差劲。你得从头开始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那么严重吧,被电击过还是自然坏

机主说是放了半年左右

网友F:
坏得这样 恼火,换主板算了, 淘宝买一个才100多块钱,你这款我上次都换过了,

网友G:
楼主修过笔记本吗??? USB数据对地短 其他就不用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过笔记本吗??? USB数据对地短 其他就不用看了吧?

修的不多 USB数据对地短,代表什么啊?

网友:
主要是看3V 5V有没有短路,有些电感阻值就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坏得这样 恼火,换主板算了, 淘宝买一个才100多块钱,你这款我上次都换过了,

可以分享一下100多的购买链接吗?我找的都要200元

网友:
上个月遇到一台,也是短路很多地方,电感上管烧,连着拆了6个坏的,测量还是短路,最后恢复原状给用户了。 用户不同意换板

网友:
你是不是待机5V上管穿了。 怎么会短路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