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E REV205有时开机掉电,能开机又不显示

楼主(2019-09-09):
此板有时候开机掉电,能开机又不显示,跑马到72 9A 79后就停止了,也不显示,独显有时也可以亮机,
但一会就掉电了。测PQ12没电压,也发烫,PU6也发烫。

换PU6(4J=1D)正常亮机。是用4J=2C代用的。

网友:
刚刚修一块,开始是不开机,拆了一个电阻就可以开了,后来,集显供电发热厉害,进入系统安装显卡驱动后黑屏死机,独显无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 先拆PU17                                              .

网友:
个人感觉很简单    我修主板很多    几个关键位置  我都会去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