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突然性出问题怎么办,一起来分析U盘故障,挽救你的重要数据

楼主(2019-09-09):
U盘属于比较容易出现“文件目录损坏”提示“分区未被格式化”显示为“RAW格式”等一些软件故障,还有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突然性的认不到等一些故障。

今天就一起来分析一下怎么来判断U盘的故障及一些在保证数据安性时的处理方法,毕竟U盘有价而数据无价。

下图为普通优盘:

下图为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体化优盘:

以上两种优盘来讲其实在使用过程中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从优盘出问题后在进行数据恢复的操作时,普通优盘恢复率可能会稍大于一体化优盘,而操作恢复的速度上容易度上也会高于一体化优盘,也比较省费用。

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个常见故障来分析

1,提示优盘“分区结构错误”这种情况一般有可能是在拔插时会出现,所以最好是不要直接将优盘拔出,而是先卸载后拔出,或是关机后拔出。

出现这种问题后,先看数据重要性,如果不是特别重要就先用CHKDSK自检一下,如果错误不是太多一般可以直接修复后打开,如果数据很重要又或是修复后故障依旧,接下来可以使用数据恢复工具R-STUDIO来直接恢复。

2,如果是出现“分区未被格式化”那么就有可能是逻辑性出错了,也有可能是U盘的硬件故障,存储芯片损坏后所引起的固件问题。

出如出现以上故障,大家可以先点击我的电脑右键然后点击“管理”

然后跳出窗口,再选择左下解的“磁盘管理”然后查看右下能不能找到一个可移动介质

如果出现左边是可移动介质,右边有对应出现白色的长条且容量大小和优盘标注的大小是一样的,那么一般来说是逻辑故障,可以直接使用数据恢复软件去扫描。

但是如果出可移动介质,但是右边是灰色的且看不到优盘容量的话,那么一般来讲是存储芯片损坏导致的,这种情况下个人使用者是无法正常解决的,需要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使用专业设备来操作恢复。

3,如果是出现将U盘接入电脑时会卡电脑,或是在打开U盘后双击某一个文件出现电脑卡死或是优盘报错,那么极有可能是存储芯片坏块引起的卡死,这种情况下也只能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个人用户不建议反复拔插尝试。

出现逻辑故障后还有一种比较专业的查看方式

大家可以先下载一个WINHEX工具,这个工具可以直接访问存储类产品的底层数据,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图。

大家再看一下怎么选择要查看的设备底层数据,先找到打开驱动器图片

然后点击找到你要打开盘驱动器

打开以后左下就会出现底层数据了,如果是00 00 00 00 这样的就代表没数据,再怎么扫描也是没结果的。

如果是出现一些你看不懂的东西那就是存储在存储器上的数据了,如果不懂可以直接拿数据恢复工具进行扫描恢复。

判断完以上的故障后,相信大家在U盘遇到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去解决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了吧!

如可还有什么不太懂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网友:
U盘成功率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