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P 不充电维修 BQ25A代换原机BQ735

楼主(2019-09-09):
首先说在前面,关于BQ25A(BQ24725) 能否代换原机的 BQ735(BQ24735)的问题,答案是可以。但是可是但可是。。。

今天送修一台 华硕 R557LI 主板是  X555PL r1.1
故障:不充电。

拆机、插电源、直奔公共点,无电压。发现采用 BQ735。只有20脚有19v供电。

借用 BQ25A 实际电路图(非本机)

检测了一下上下管,没有发现问题。由于没有BQ735   只有BQ25A 于是代换之。

上电,公共点电压出现。接上电池正常充电。于是装机,测试半小时。通知客户取机。

但是可是但可是。。。。。 傍晚客户气冲冲的吧电脑又拿回来了。哔哔叭叭一堆难听的话。
当然是又有故障了,还是不充电!     只能好说歹说的,留机再继续检修。

直奔隔离电路,接电源,发现可以充电了。懵了 ,查阅了不少资料,发现我的可调电源是调的18.7V   只要高于19v  就不能过隔离,不能充电了。
于是重点检查 6脚 ACDET,有资料显示 ,
【ACDET不能高于3.1V(高于3.1V就是INPUT OVERVOLTAGE PROTECTION (ACOV)。PVCC高于4V,并且ACDET高于0.6V,否则芯片进入欠压锁定(INPUT UNDERVOLTAGE LOCK OUT (UVLO))。】

实测,当电源高于19v  ACDET脚会高于3.15v。这时候自然锁定不过隔离了。

上图是根据点位图来实际测量的 ACDET分压电阻的阻值,但是电阻拿下来测量又是正常的,没办法只能按BQ25A图上的分压电阻,另外找电阻替换了。

于是找到了这个图。也找到了这个料板,将对应的两个分压电阻换上,又担心之前换的BQ25A有问题,于是又换了个新的上去。

上电源,从18.7v 一直到19.8v , ACDET一直在2.59V 到2.9v之间,隔离充电OK了。

总结一下: 最后一张图是 纬创的主板,采用大阻值分压电阻。特点应该有二,一电流小。二就算是电阻阻值有偏移,对整个分压来说影响不大。
                 华硕的主板(对比了几块用BQ735隔离保护电路的主板)都是采用 串联 126k,并联20K 的组合,相比之下,阻值小很多,电流比较大,万一电阻阻值有变化,对于分压后的电压影响比较大。

以上只是个人分析结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斧正。

网友:
牛B,基地去学习了啊。都这么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