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全系各面容故障现象的判断和维修分享

楼主(2019-09-09):
iPhone X全系各面容故障现象的判断和维修分享

  苹果从iPhone X手机开始,给新发行的新手机都增加了面容(Face ID)识别功能,取代原有的指纹(Touch ID)识别。面容ID识别实现了3D人脸识别让身份认证更安全,但其严密的设计,一旦面容ID硬件损坏,维修的可能几乎为零。尤其是进水、摔过的机器,让果粉们苦不堪言!

  面容ID识别的原深感摄像头是一整套的摄像头系统,包括:深感红外镜头、距离传感器、泛光照射元件、环境光传感器、前置摄像头、点阵投影器。苹果的刘海头里面除了听筒、麦克风之外,都和面容识别有关。其中最关键是深感红外镜头、泛光照射元件、点阵投影器。

  苹果面容ID识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首先当脸部靠近手机时,先启动距离传感器,距离传感器发出讯号启动泛光照射元件,发射出的红外光投射在脸上,再由红外光相机接收反射的影像,传送到CPU处理器,判断是否为人脸。

  然后启动点阵投投影仪,产生大约 3 万个光点(结构光)投射到使用者的脸部,利用这些光点所形成的阵列反射回红外光相机,计算出脸部不同位置的距离(深度),再传送到A11处理器内,经计算比对脸部特征辨识是否为使用者本人,才能解锁,在识别的每一步有出错都会导致面容ID无法完成。

  鑫智造查询软件中,iPhone X面容电路框图和时序图:

  在实际维修中,我们经常收到用户发来的面容ID无法识别的故障机器,尤其是进水导致面容ID不能用的故障机最多,这种情况维修的几率很小。很多用户不理解,就是一个小件怎么就维修不了了,随便更换一个不就可以了吗!面容ID识别和指纹识别是一样的,都是和主板绑定的,如果硬件本身损坏,是无法单独更换维修的。

  下面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分析面容ID无法识别的常见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

故障一:iPhone X全系统各种面容ID故障现象的判断和维修

1、提示移高一点、移低一点的分析和维修

  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查看是否是因为进水还是摔机导致的。

  进水的机器,重点检查面容进水区域,看是否有腐蚀地方,清理干净腐蚀的元件。要是还是一样,那就是面容套件损坏。

2、点开面容设置马上提示面容不可用的分析和维修

  面容ID套件工作不正常导致的,检察是不是有排线断线或者供电没满足。

3、面容设置点进去出现录的时候卡死的分析和维修

  先排除是不是系统导致的,然后再测量对地阻值有没有异常的,供电是否正常。

故障二:听筒排线引起无面容修复及修复无感应无感光

  这种一般都是听筒排线断裂导致的,更换听筒排线就可以修复。

前置排线断裂

装前听筒排线时要非常注意:

1、安装是要仔细,切不可把排线损坏;

2、装听筒排线固定螺丝时,一定要注意螺丝长短,如果上错螺丝容易把好的屏幕给损坏,导致屏幕绿线等情况。

3、更换排线时,距离感应器加密芯片拆焊要小心。

距离感应器加密芯片

故障三:无痕更换红外排线像头及前摄像头更换

  把固定铁片剪开更换。

  以上是iPhone X系列以上机型面容ID无法识别的常见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的介绍,如果有不足的地方,欢迎大家留言补充、讨论!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支持一个大佬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的风险还是很大的,稍不留心造成不能修复客户怪罪下来担当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