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怎么刷?

楼主(2019-09-09):
一台显示器,带触摸,触摸经常无效,显示正常,开盖测试,触摸信号由U10这个单片机集成的USB控制,想更换新的单片机,但是这个单片机有程序,怎么刷写?求大神们指点!显示器型号:台湾IEI威强电工业触摸显示器:DM-150GS/R-R30
显示器板子图如下:

单片机PDF见附件

网友A:
silicon的?模拟很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ilicon的?模拟很厉害

这玩意,纯粹不知道怎么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纯粹不知道怎么刷程序

读写可以,就怕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