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106E刷MAC软件

楼主(2019-09-09):
一台DELL 5537笔记本,网卡芯片烧,型号RTL8106E,更换新芯片后无MAC地址,上不了网,有软件能刷MAC吗?

网友:
RTL8106E 这个当然和MAC没有关系的。

网友:
应该是有软件可以刷mac的你在论坛搜索下

网友A:
直接在属性里写进去就行了

网友:
没有找到改的软件,在本地连接属性里写进去了,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属性里写进去就行了

这个是正解!!!!!